保险丝的应用

楼主(2020-07-18):
    开关电源220V输入端的保险丝可以用自恢复的吗?安规对保险丝的类型和熔断时间有没有要求?
请各位大神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不建议220V开关电源用自恢复保险丝,首先,自恢复保险丝内阻大,应用在开关电源上功耗高,而且安全性弱,对于电源来说,安全性是第一位的,对于安全来说,最好选择一次性保险丝,安全可靠,而且内阻小,其次,自恢复保险丝对电流的敏感度低,动作速度慢,而且老化速度快,所以对于重要器件或者电源保护选择一次性保险丝,反复脉冲过电流保护选择可恢复保险丝,谢谢,如果可以,请关注微信公众号:信号完整性小站 不定期更新干货文章

网友A:
    保险丝是一种安全元件,它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人身和财产安全,作为一个安全元件必须经过有关机构的认证,才能生产、销售和使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各自的认证要求,经过认证并具有相应标记的保险丝才被允许进入该国市场。
1.正常情况下,保险丝在电路中起连接作用
2.非正常情况下,保险丝作为电路中的安全保护元件,通过自身的熔断安全切断并保护电路
    保险管有几大特性:额定电流、额定电压、分断能力(它是保险丝中最重要的安全指标,当电路中出现很大的过载电流时,保险丝能安全切断电路的最大电流,安全切断是指不发生喷溅、燃烧、爆炸等危及周围元、部件以及人生安全的现象)等等。当然安规不止这一点点。关注微信公众号:信号完整性小站,我会给你更多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是一种安全元件,它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人身和财产安全,作为一个安全元件必须经过有关机构的认证,才能 ...

    感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