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060上挂5片DDR4测试有误码

楼主(2020-07-18):
    XCKU060-FFVA1517上挂两组DDR4,一组是三片DDR4,一组是五片DDR4,参考钟用200MH,数据线速率跑2.4Gbps,
    测试3片DDR没有误码率,测试5片有误码,
有大神给指点一下怎么去改善吗?

网友:
    这样说,信号完整性问题    一般来说,是地址和命令上的问题

网友:
    可以改一下终端匹配电阻试试,或者仿真看一下信号啊

网友: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