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两个常用特性及驱动电路

楼主(2020-07-19):
    继电器,作为一个基础的电子元器件,在电子电路中很容易出现。工程师在开发电路项目,主要是利用继电器的两个常用特性
    • 小信号控制大功率
    • 电气隔离

    继电器

    为什么继电器具有这两个电路特性呢?这要从继电器的内部电路结构分析说起
01 继电器的构成继电器主要由线圈与触点组成,可以从继电器的基本电路原理图符号看出,以单刀双掷继电器为例

    继电器原理图符号

    线圈部分是4脚与5脚,触点部分是1脚、2脚与3脚,在线圈的中间一般为铁芯或者磁芯,主要是为了更好效果的导磁,使线圈产生的磁环线更集中地在线圈周围。
02 继电器的工作原理继电器的基本工作原理是利用电磁特性,线圈4脚与5脚通电产生电流,周围产生磁场,磁场会吸附触点开关的接通或者断开。
    在单刀双掷继电器中,当
    • 线圈4脚与5脚接通电源,触点开关1与触点开关3接通,触点开关1与触点开关2断开;
    • 线圈4脚与5脚断开电源,触点开关1与触点开关3断开,触点开关1与触点开关2接通;
    继电器线圈不接通电源,触点开关1与触点开关3的状态称之为常断,触点开关1与触点开关3的状态称之为常闭
03 继电器的驱动电路依据继电器的基本电路原理特性,工程师就可以简单设计一些驱动电路,用以控制继电器的触点工作状态。具体的驱动电路以三极管为例说明
在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电路中,工程师主要是利用三极管的电流放大作用,控制线圈的电流关断与开启,从而间接控制继电器的触点开关。
    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电路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继电器在开启或关断瞬间会产生高压脉冲,为了保护三极管不被高压击穿,需要在继电器的线圈两端并联一个反向二极管,用于续流。
    当然,继电器的驱动电路,除了三极管,工程师还可以使用MOS管、达林顿管以及专用的继电器驱动芯片。
    04 继电器的应用所谓小信号控制大功率,是指继电器线圈的小电流控制触点开关通过的大电流;电气隔离是指线圈的小信号没有直接与触点开关的大功率信号产生回路,实现了互不干扰隔离的效果;比如
    • 为了控制220V交流电的灯泡,工程师可以应用继电器;
    • 为了控制直流48V的电机,工程师可以应用继电器;
    • 为了控制60V的水泵,工程师可以应用继电器;
    在这些应用案例中,都是通过继电器,实现小信号控制大功率的作用,并且同时实现了电气隔离的效果;继电器的应用过程中,关注的参数
1)寿命次数
    寿命次数是指继电器工作时开与关的次数总和,例如10万次;
    2)线圈电压
    线圈电压是指继电器工作时4脚与5脚之间的额定电压,例如12V;
3)线圈电流
    线圈电流是指继电器工作时4脚与5脚之间最小的电流,例如100mA;与线圈电流对应的是线圈电阻,二者在电路中含义是相同的;
4)触点电阻
    触点电阻是指继电器的触点开关1与触点开关2或者触点开关3在接通时的电阻,此电阻在实际项目应用中越小越好,例如100mΩ;
    5)触点电流
    触点电流是指继电器触点开关接通时流过的最大电流,例如10A;
    6)触点电压
    触点电压是指继电器的触点开关在关断时承受的最大电压,包含直流电压与交流电压,例如DC24V或者AC220V;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