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可控硅电路问题?

楼主(2020-07-20):
可控硅使用JST136K 800E,共零线,LED接入交流220v火线后一直亮,不受控制。

网友:
电阻取值问题,上200K,下5K,你试一下行不行 还有个问题,你的光偶,反向电流,等于导通的。 所以光偶不导通,LED在负半周也会亮。

网友:
图中LED2与N之间的电压是多少,光耦的CE会不会被击穿了啊

网友:
根据光耦的CTR 值配下电阻,你这个光耦的接收端可能超过最大的VBC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