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拟合曲面表达式

楼主(2020-07-20):
在Matlab中,离散(x y z)数据,拟合后怎样求拟合曲面z=(x y z)表达式?请教大神

网友A:
这个不用求,你要是真的拟合出来了,那一定是按照某一数学关系来的
相应的拟合系数和公式应该就有了,要不怎么叫拟合,既然有了,表达式也就不是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求,你要是真的拟合出来了,那一定是按照某一数学关系来的
相应的拟合系数和公式应该就有了,要不 ...

好的,我去试试,谢谢

网友:
楼上大神,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