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查未连接的PORT?

楼主(2020-07-20):
有时候只添加了一个PORT,没有和别的地方连接,怎么样才能让软件自动查出来呢?

网友:
ERC时默认的检查规则就可以提示Warning

网友:
    如果确定PORT是那输入,输出,双向还是不确定其中一种类型的,就选择对应的让它报告错误,如果不确定那就都选择报错,上图。

网友:
    编译的时候会保存

网友:
    没做过,来学习学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