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放大电路中,减小基极电阻,不能解决截止失真?

楼主(2020-07-20):
为什么在放大电路中,减小基极电阻,不能解决截止失真?

网友:
调整工作点试试

网友:
如果是共射极电路,还跟Rc的取值有关,自行计算一下吧。

网友:
主要是工作点问题

楼主:
基级电阻在放大电路中,主要影响输入电阻,截止失真还是要调整电路的整体静态工作点

网友:
是不是增大基极电阻,可以减小截至失真

网友:
减到多小,才有作用,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