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HDL乘法器疑问

楼主(2020-07-20):
module mux(
                        clk,rst_n,
                        start,ain,bin,yout,done
                );

        input clk;                //芯片时钟信号。
        input rst_n;        //低电平复位、清零信号。定义为0表示芯片复位;定义为1表示复位信号无效。
        input start;         //芯片使能信号。定义为0表示信号无效;定义为1表示芯片读入输入管脚得乘数和被乘数,并将乘积复位清零。
        input[15:0] ain;        //输入a(被乘数),其数据位宽为16bit.
        input[15:0] bin;        //输入b(乘数),其数据位宽为16bit.
        output[31:0] yout;        //乘积输出,其数据位宽为32bit.
        output done;                //芯片输出标志信号。定义为1表示乘法运算完成.

        reg[15:0] areg;        //乘数a寄存器
        reg[15:0] breg;        //乘数b寄存器
        reg[31:0] yout_r;        //乘积寄存器
        reg done_r;
        reg[4:0] i;                //移位次数寄存器

        //-----------------------------------------------------------
        //数据位控制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i <= 5'd0;
                else if(start && i < 5'd17) i <= i+1'b1;
                else if(!start) i <= 5'd0;

        //-------------------------------------------------------------
        //乘法运算完成标志信号产生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done_r <= 1'b0;
                else if(i == 5'd16) done_r <= 1'b1;              //乘法运算完成标志
                else if(i == 5'd17) done_r <= 1'b0;                                        //标志位撤销

                assign done = done_r;

        //-------------------------------------------------------------
        //专用寄存器进行移位累加运算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areg <= 16'h0000;
                                breg <= 16'h0000;
                                yout_r <= 32'h00000000;
                                end
                        else if(start) begin                       //启动运算
                                        if(i == 5'd0) begin
                                                        areg <= ain;
                                                        breg <= bin;
                                           end
                    else if(i > 5'd0 && i < 5'd16) begin
                                                        if(areg[i-1]) yout_r = {1'b0,yout[30:15]+breg,yout_r[14:1]};
                                                        else yout_r <= yout_r>>1;    //移位不累加
                                                        end
                                        else if(i == 5'd16 && areg[15]) yout_r[31:16] <=yout_r[31:16]+breg;
                                        end
                                end
                assign yout = yout_r;

endmodule

verilogHDL乘法器疑问?关于if(areg[i-1]) yout_r = {1'b0,yout[30:15]+breg,yout_r[14:1]};这句语句的理解,大神求教!

网友A:
这个问题差不多搞清楚了,你自己找两个四位的二进制数乘一下,咱们一般当前一位乘的结果都是向左移动一位,但是特权大哥的是把之前乘过的结果向右移动,整体相加,一步步的乘一下,理顺思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差不多搞清楚了,你自己找两个四位的二进制数乘一下,咱们一般当前一位乘的结果都是向左移动一位, ...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