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静态显示

楼主(2020-07-20):
module shumaguan_jintai_xianshi(clk,reset,seg_wei,seg_duan);
input clk,reset;
output seg_wei,seg_duan;
reg[3:0] seg_wei;
reg[7:0] seg_duan;
reg[36:0] counter;
reg[3:0] data_out;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计数器
begin
   IF(!reset)
      begin
         counter<=8'd0;
         seg_wei<=4'b1111;
      end
   else
      begin
         counter<=counter+1'b1;
         seg_wei<=4'b0000;
      end
end

always@(counter[36])
begin
   data_out=counter[27:24];            //这条语句是什么意思
end

always@(data_out)
begin
   case(data_out)
      4'h0 : seg_duan = 8'hc0; //显示"0"
      4'h1 : seg_duan = 8'hf9; //显示"1"
      4'h2 : seg_duan = 8'ha4; //显示"2"
      4'h3 : seg_duan = 8'hb0; //显示"3"
      4'h4 : seg_duan = 8'h99; //显示"4"
      4'h5 : seg_duan = 8'h92; //显示"5"
      4'h6 : seg_duan = 8'h82; //显示"6"
      4'h7 : seg_duan = 8'hf8; //显示"7"
      4'h8 : seg_duan = 8'h80; //显示"8"
      4'h9 : seg_duan = 8'h90; //显示"9"
      4'ha : seg_duan = 8'h88; //显示"a"
      4'hb : seg_duan = 8'h83; //显示"b"
      4'hc : seg_duan = 8'hc6; //显示"c"
      4'hd : seg_duan = 8'ha1; //显示"d"
      4'he : seg_duan = 8'h86; //显示"e"
      4'hf : seg_duan = 8'h8e; //显示"f"
      default: seg_duan=8'hff;
   endcase
end
endmodule

data_out=counter[27:24];            //这条语句是什么意思

网友A:
counter计数器的第24到27位的元素用于控制数码管的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unter计数器的第24到27位的元素用于控制数码管的显示

好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