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

楼主(2020-07-20):
最近开发一个项目用到一个射频芯片,芯片提供了基于spi控制的demo代码。
其中利用RTC(分频到一秒2048个tik)中断做了一个定时器。
跑起来发现,RTC中断在spi初始化射频芯片以后就死活进不去了~~~
结果调整 代码的优化等级:又可以进去几次,但是还是会出现进不去的情况,请问大神 怎么破啊

网友:
    建议你使用通用定时器,而不是RTC

网友:
    跟优化的等级关系不大。

网友:
    物联网的芯片跑低功耗用定时器也没有关系。可以在低功耗的时候跑个低频,比如8M,正常工作的时候再跑到72M。你可以比较两个的功耗差异。

网友:
    问题解决1没有啊!我已同样遇到过这种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