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的conv2、filter2、imfilter有哪些区别

楼主(2020-07-20):
-------------------------------------conv2函数----------------------------------------
1、用法
  • C=conv2(A,B,shape);        %卷积滤波

A:输入图像,B:卷积核
       假设输入图像A大小为ma x na,卷积核B大小为mb x nb,则
       当shape=full时,返回全部二维卷积结果,即返回C的大小为(ma+mb-1)x(na+nb-1)
      shape=same时,返回与A同样大小的卷积中心部分
       shape=valid时,不考虑边界补零,即只要有边界补出的零参与运算的都舍去,返回C的大小为(ma-mb+1)x(na-nb+1)

2、实现步骤
    假设输入图像A大小为ma x na,卷积核大小为mb x nb,则MATLAB的conv2函数实现流程如下:
        a、对输入图像补零,第一行之前和最后一行之后都补mb-1行,第一列之前和最后一列之后都补nb-1列(注意conv2不支持其他的边界补充选项,函数内部对输入总是补零)。
        b、关于卷积核的中心,旋转卷积核180度。
        c、滑动卷积核,将卷积核的中心位于图像矩阵的每一个元素。
        d、将旋转后的卷积核乘以对应的矩阵元素再求和。

3、实现过程展示
     假设有图像A=[4 3 1 2;0 1 1 3;5 2 0 0],卷积核B=[1 2 3;0 -1 2;1 1 0]
         a、首先是按照上面的步骤进行补零,如下图外圈红色的为补出的零

         b、将卷积核旋转180度

         c、将旋转后的核在A上进行滑动,然后对应位置相乘,最后相加,下面分别是shape=full,same,valid时取输出图像大小的情况,位置1表示输出图像的值从当前核的计算值开始(对应输出图像左上角),位置2表示到该位置结束(对应输出图像右下)

-------------------------------------filter2函数----------------------------------------
1、用法
  • B = filter2(h,A,shape) ;        %相关(correlation)滤波

  •

A:输入图像,h:相关核
       假设输入图像A大小为ma x na,相关核h大小为mb x nb,则
       当shape=full时,返回全部二维卷积结果,即返回B的大小为(ma+mb-1)x(na+nb-1)
      shape=same时,返回与A同样大小的卷积中心部分
       shape=valid时,不考虑边界补零,即只要有边界补出的零参与运算的都舍去,返回B的大小为(ma-mb+1)x(na-nb+1)

2、实现步骤

        假设输入图像A大小为ma x na,相关核h大小为mb x nb,MATLAB的filter2的实现流程如下:
           a、对输入图像补零,第一行之前和最后一行之后都补mb-1行,第一列之前和最后一列之后都补nb-1列(注意filter2不支持其他的边界补充选项,函数内部对输入总是补零)。
           b、滑动相关核,将相关核的中心位于图像矩阵的每一个元素。
           c、将相关核乘以对应的矩阵元素再求和
                   注意filter2不对核进行180°旋转,直接对应相乘再相加,这一点与filter2不同,下面有两者计算结果对比可看出这一点。

3、conv2(卷积滤波)和filter2(相关滤波)的结果比较
        A=[4   3   1   2;0   1   1   3;5   2   0   0],卷积核B=[1    2    3;0   -1   2;1    1   0]

                                conv2,shape=full                                                                filter2,shape=full

-------------------------------------imfilter----------------------------------------
1、用法
  • B=imfilter(A,H,option1,option2,option3);

A:输入图像,H:滤波核
       option1:边界选项,可选的有:补充固定的值X(默认都补零),symmetric,replicate,circular
       option2:输出图像大小选项,可选的有same(默认),full
       option3:决定采用与filter2相同的相关滤波还是与conv2相同的卷积滤波

-------------------------------------最后总结----------------------------------------
1、  filter2、conv2将输入转换为double类型,输出也是double的,输入总是补零(zero padded), 不支持其他的边界补充选项。
2、  imfilter:不将输入转换为double,输出只与输入同类型,有灵活的边界补充选项。

网友:
matlab中的conv2、filter2、imfilter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