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扇出的时候,提示报错?哪位大神知道啥原因?

楼主(2020-07-20):
    BGA扇出的时候,提示报错?哪位大神知道啥原因?

网友A:
    文件丢失,你把这个文件放在那个目录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丢失,你把这个文件放在那个目录下试试

放在工程下面?还是安装包下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在工程下面?还是安装包下面?

    提示哪里缺了就放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哪里缺了就放哪里

    谢谢大神,我试一下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我试一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件丢失,你把这个文件放在那个目录下试试

我也有这个问题,但是把你的这个文件加进去并没有任何效果,还是报那个错

网友B:
    你试的咋样啊?不知道是不是和我这会的反应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的咋样啊?不知道是不是和我这会的反应一样呢?

    我把那个文件加进去还是不行,然后我就找我们公司的大神问了,人家给我说他建议手动添加,不要自动扇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那个文件加进去还是不行,然后我就找我们公司的大神问了,人家给我说他建议手动添加,不要自动扇出

你找下其他人的15版本的文件加进去看看,不行的话就只能重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