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指教。

楼主(2020-07-20):
本人使用的是庆科的EMW3162WIFi模块,用其开发板EMB-380-S2 V1.2,将BOOT引脚置高,STATUS引脚置低,以便进入EMSP Command Mode,经过查询手册,了解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EMW Tool Box软件,一种是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本人用第二种方法,问题是:可以进行设置,但是一重启,就会恢复上一次保存的设置,手册上说才用静态的命令会写入Flash,重启后会生效,但是我重启后失效,这是问什么?请各位大神指教。
ps:指令没有输入错误,能够收到应答数据,换了一个模块,还是原来那样,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请指教,谢谢。

网友:
    用EMSP_CMD_SAVE_CONFIG命令,手册上没有给出,通过软件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