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端总线与内存频率的问题?

楼主(2020-07-20):
两年前学硬件认为英特尔 外频100,前端总线400,内存频率266 外频133,前端总线533,内存频率333 外频200,前端总线800,内存频率400 不知道正确否 AMD的是什么对应关系 现在的前端总线主流为1066,1000,那么与内存外频是什么对应关系 服务器的总线1333都有 先谢过 问题补充:最早推出的酷睿主频1.86和2.13,型号我记不清楚了, 我推算外频266,前端总线1066,倍频7和8,是这样吗??? 那么他支持的DDR2内存也可以达到533*2=1066了

网友:
    对于intel的CPU总是有前端总线=外频*4的关系。 对于AMD的K8以前的CPU总是有前端总线=外频*2的关系。 对于AMD的K8的CPU,他没有传统的FSB的关系,它的FSB实际就是HT总线的速度,HT总线和外频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是HT总线是多少,还要看处理器和芯片组,HT总线比传统的FSB速度要快很多,对于HT2.0,800MHz下,双向32bit模式的总线带宽为12.8GB/sec,相当于1600的传统FSB,现在AMD的HT普遍都是1000M,而且HT3.0开始发布了,速度更加有提升。

网友:
    对于内存的等效频率,它和前端总线或者外频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内存可以和前端总线同步工作,也可以异步工作,比如FSB为1066的时候,你可以使用双通道的DDR533,也可以使用双通道的DDR667,也可以使用单通道的DDR667,配置是比较灵活的。 至于K8的CPU,内存和HT总线更是没有什么联系,配置也比较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