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我看看这个原理图

楼主(2020-07-20):
我用的stc89c52芯片画出了原理图和PCB图,也打印出来了,可是焊完零件后不好使 ,请大佬帮我看看我是原理图画错了吗

网友:
    晶振的电容太大了,100nf无法起振,改成20PF吧

网友:
    晶振电容20~30pf,你还要看这个芯片是高电平复位还是低电平复位

网友:
    这板子一堆飞线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