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是不是温度设置的问题吗?

楼主(2020-07-20):
铝质电解电容外层塑料皮耐热125℃,但是过了波峰焊后,与治具接触的地方一段时间会出现电容破皮的现象,请教大神,那个是不是温度设置的问题吗?感谢!

网友:
载具过完波峰后的温度多少?可以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