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如果能实现,能不能给具体的方法。

楼主(2020-07-20):
公司现有三条NPM线,一条CM线,现在想把三条NPM连成一个局域网,每条线一台DGS,都可以控制三条实际线体的程序。如果不行,额外另外再配一台主机,用这一台实现控制三条线虚拟线体,但是能分配到三条实际线体也行。我记得NXT的Flexa是可以的,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实现。请教大神,如果能实现,能不能给具体的方法,还有需要些什么设备来实现,比如是要交换机、路由器一类的。  另,如果能把PT200也接进去就更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
LNB和PT200可以同时连接到一台DGS服务器,然后DGS服务器在同一HUB上连接DGS客户端,这样任何一台DGS上都可以看到所有NPM+CM线体所有DGS数据互通。DGS使用CM虚拟线制作完成程式后可直接导入PT200,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集中式管理,像以前那种拷贝来拷贝去,还在使用共享文件夹的模式已经太落后了,只需要几个多口千兆交换机+足够的网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