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分类及作用介绍

楼主(2020-07-20):
电阻器大家应该是不陌生的,在初中阶段,就对电阻有一些性质和特点的学习,但在电阻的学习中没有包括电阻的作用,而今天就来讲讲关于电阻作用的知识。

  一、电阻的介绍

  电阻,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称之为r,单位是欧姆。如果我们想定义电阻,它是导体对电流的阻塞效应的大小。电阻是限流元件。导体对电流的阻塞作用很大,所以我们说它的电阻很大,否则就叫做小。但是电阻不会因为导体上没有电流而消失,电阻是导体的固有特性,即使没有流过导体的电流,它的电阻也是存在的。如果要给它一个期限,应该是10,000年。

  二、电阻的分类

  电阻只是一个笼统的术语。经过深入的了解,我们会知道有很多种阻力,可以分为:

  片式电阻、RT型碳膜电阻、可变电阻、固定电阻、特殊电阻、RJ型金属膜电阻、RX型绕组电阻、大功率电阻、小功率电阻。

  三、电阻的作用一--分压

  当一个电阻器和另一个元件(如灯泡)在电路中串联时,流过电阻器和灯泡的电流是相同的,当电阻器和灯泡作为一个整体时,电阻器和灯泡各自的电压之和等于两端的总电压。此时,电阻作为分压而起作用。

  四、电阻的作用二--分流

  电阻器两端的电压与灯泡两端的电压相同是因为一个电阻器和另一个元件排排坐并联在电路中,流过电阻器的电流和流过灯泡的电流之和等于流过电阻器和灯泡的总电流。此时,电阻充当分流器。

  五、电阻的作用三--阻抗匹配

  阻抗匹配是指负载阻抗和激励源内部阻抗相互适应的过程,以获得信号传输过程中最大功率输出的工作状态。其中一种方法是通过改变阻抗力来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电阻作为阻抗匹配函数。

  六、电阻的作用四--滤波

  在电阻和电容串联的RC充放电电路中,首先开关S接B点,如下图所示,电容C不充电,两端电压为零,然后开关S接a点,此时电源通过电阻R开始对电容充电,当电容器两端的电荷增加到电路的平衡时,电源不再给电容器充电,然后开关S置于B点,当电容器开始放电时,电容器两端的电荷逐渐减小,当它降到零时,就不会再放电。然后,将开关s置于a点,在充放电的无限循环中开始充电,我们称电阻R的函数为滤波函数。

  七、电阻的作用--特殊电阻

  特种电阻由半导体材料制成,特殊电阻的电阻值也是可变的,但与可变电阻不同,可变电阻的电阻值可以手动调节,特殊电阻的电阻值取决于外部环境条件。例如,热敏电阻的电阻值随温度的升高而减小。在电路中应用时,可根据其电阻值判断温度,并用作热传感器光敏电阻的电阻值在有光时大大降低,可作为电路中的光开关;变阻器的电阻值随着两端电压的变化而变化,在电路中起到保护作用,保护电路不受电压的升降。超导元件是最特殊的电阻,在导电时不会产生热量,在制作计算机元件时不需要冷却系统,从而大大降低了计算机的体积和能耗。

  电阻器常用的材料及主要性能作简析

  随着材料的不断变化,其性能也在不断变化。今天,我们对常用的电阻材料和主要性能作了简要的分析。

  1、碳膜系列:由碳膜电阻系列材料制成的电阻,一般叫做“碳膜电阻”,膜电阻主要是通过有机材料的热分解而得到的。它覆盖了1Q-LMQ的电阻值范围,价格低廉,易于制造,并且作为通用电阻器(最多)畅销。不过由于温度系数和噪声等问题,它并不适用于高精度、高信号的电路。

  2、厚膜电阻:厚膜电阻用于混合金属类电阻材料和有机填料,然后烧制厚膜电阻,在厚膜电阻上印刷保护层,使得厚膜电阻在应用范围内很宽。这种电阻器也用于电流芯片电阻器和电阻器组。虽然它是通用电阻器,但它仅覆盖IOO-LoMQ电阻的范围,并且温度系数也为50ppm/度。c.土壤。另外,噪音也比碳膜电阻低,流量也紧挨着碳膜电阻,价格便宜,购买方便。厚膜电阻器在材料上下功夫,制作出了特殊规格的低阻型、高阻型的电阻器,阻值覆盖范围在O.lQ-lOOM,Q以上,在电阻器中覆盖了最大的电阻值范围。

  3、薄膜电阻:薄膜电阻主要进行真空蒸镀,形成电阻体,由厚膜制成,其特征是不同的。电阻材料自由度大,制造设备规模大,可以获得性能良好的电阻。

  该贴片的电阻值约为100~1MQ,温度系数为100~5ppm/℃。由于电阻噪声小,连续性好,适用于小信号、高精度的电路。价格和易购率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 一般情况下,薄膜电阻器的电阻值也可以做到O.lO一100MQ,温度系致寺万面虽然不太好,但作为商精度的1战阻电阻器还是很重要的。

  4、金属氧化物薄膜电阻器:金属氧化物膜电阻器是通过加热和氧化锡和其他金属的化合物而获得的,通常称为“金属氧化物”。

  该电阻采用锰(镍)铜和镍-铬合金线和带状线,主要用作绕组线。这种材料温度系数是±200-5ppm/℃,自由度大。由于机械的限制,不允许使用太薄的电阻线,电阻值的范围大于O。LQ-几十公斤。与其它电阻相比,由于金属丝和金属带的横截面积较大,具有承受大瞬时电流的优点。

网友:
当一个电阻器和另一个元件(如灯泡)在电路中串联时,流过电阻器和灯泡的电流是相同的,当电阻器和灯泡作为一个整体时,电阻器和灯泡各自的电压之和等于两端的总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