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机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楼主(2020-07-20):
 SMT贴片机的工作流程

  功能主要是通过PCB板固定 -》 元件吸取 -》 位移 -》 定位 -》 元件放置等操作。

  1、待需贴装的PCB板进入工作区并固定在预定的位置上,

  2、元件料安装好在送料器,并按程序中设定的位置,安装到贴片头吸取的位置。

  3、贴片头将移动到吸拾元件的位置,打开真空,吸嘴上降来吸取元件,再通过真空传感器来检测元件是否被吸到。

  4、进行元件识别,读取元件库的元件特征与吸拾的元件进行比较。若比较评测后不符合,则将元件抛到废料盒中。若比较评测符合后则对元件的中心位置及角度进行计算。

  5、根据程序中设定,经过贴片头的Z轴来调整元件的旋转角度,通过贴片头移动到程序设定好的位置,使得元件中心与PCB板贴装位置点重合。

  6、贴片机吸嘴会下降到程序设定好的高度,关闭真空,元件落下,就完成了一次元件贴装操作。

  7、元件全部贴装完成后,吸嘴放置归位,将PCB板传送到设定的位置。完成整次PCB板的贴装操作。

  SMT贴片机的工作流程总结为:进板与标记识别 -》 自动学习 -》 吸嘴选择 -》 送料器选择 -》 元件拾取 -》 元件检测以评测 -》 贴装 -》 吸嘴归位 -》 出板

  正确使用SMT贴片机

  SMT贴片机是SMT生产工艺中必须的贴装设备,SMT贴片机与人工贴片比起了,可以极大的提高SMT贴装效率。作为高科技产品,安全、正确地操作对机器和对人都是很重要的。安全地操作贴片机最基本的就是操作者应有最准确的判断,正确的使用操作smt贴片机。

  在SMT贴片加工中最核心的设备就是SMT贴片机,SMT贴片机是用来实现高速、高精度地全自动地贴放元器件的设备,是整个SMT生产中最关键、最复杂的设备。SMT贴片机是SMT的生产线中的主要设备,SMT贴片机已从早期的低速机械贴片机发展为高速光学对中贴片机,并向多功能、柔性连接模块化发展。SMT贴片机作为高科技产品,安全、正确地操作对机器和对人都是很重要的。 安全地操作SMT贴片机最基本的就是操作者应有最准确的判断,应遵循以下的基本安全规则。

  SMT贴片机操作者应接受正确方法下的操作培训; 检查SMT贴片机,更换零件或修理及内部调整时应关电源(对机器的检修都必须要在按下紧急按钮或断电源情况下进行; 确使“读坐标”和进行调整机器时YPU(编程部件)在你手中以随时停机动作;确使“联”安全设备保持有效以随时停止机器,SMT贴片机上的安全检测等都不可以跳过、短接,否则极易出现人身或机器安全事故;生产时只允许一名操作员操作一台机器;操作期间,确使身体各部分如手和头等在机器移动范围之外; SMT贴片机必须有正确接地〈真正接地,而不是接零线〉;不要在有燃气体或极脏的环境中使用SMT贴片机。

  操作SMT贴片机严禁未接受过培训者上机操作;安全第一,SMT贴片机操作者应严格按操作规范操作机器,否则可能造成机器损坏或危害人身安全;SMT贴片机操作者应做到小心、细心。

  SMT贴片机安全操作注意事项

  贴片机作为高科技产品,安全、正确地操作对机器和对人都是很重要的。

  安全地操作贴片机最基本的就是操作者应有最准确的判断,应遵循以下的基本安全规则:

  1、机器操作者应接受正确方法下的操作培训。

  2、检查机器,更换零件或修理及内部调整时应关电源(对机器的检修都必须要在按下紧急按钮或断电源情况下进行。

  3、确使“读坐标”和进行调整机器时YPU(编程部件)在你手中以随时停机动作。

  4、确使“联锁”安全设备保持有效以随时停止机器,机器上的安全检测等都不可以跳过、短接,否则极易出现人身或机器安全事故。

  5、生产时只允许一名操作员操作一台机器。

  6、操作期间,确使身体各部分如手和头等在机器移动范围之外。

  7、机器必须有正确接地〈真正接地,而不是接零线〉。

  8、不要在有燃气体或极脏的环境中使用机器。

网友:
根据程序中设定,经过贴片头的Z轴来调整元件的旋转角度,通过贴片头移动到程序设定好的位置,使得元件中心与PCB板贴装位置点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