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xpedition 和pads能共用吗?

楼主(2020-07-20):
mentor expeditionpads能共用吗?

网友:
    可以的,我尝试过

网友:
    能同时安装,但是用的时候只能用一个,可以切换使用

网友:
    我可以在做同一张图的时候,一下用PADS,一下用expedition 吗?

网友A:
    可以。我的就是很Happy

网友(2022-04-06):
    我试一下看看.

网友:
    PADS9.5 如何才能和VX1.2同时使用?流程切换是可以用,但是麻烦

网友(2022-08-22):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的就是很Happy

怎么互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