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中的基本操作

楼主(2020-07-20):
altium designer操作贴士

1:设置PCB栅格
view-girds-gird manager-default

2批量放置pcb元器件
选择几个原理图的原件-》切换到pcb界面-》tools-》conponent-》arrange-》选择一个矩形

3原理图中如何垂直、水平镜像翻转元件

  • 输入法切换至英文状态!!!
  • 选中该器件时,鼠标左键按住不放,鼠标呈十字状,器件为可移动状态。
  • 同时按键盘上的X或Y:X为水平左右翻转;Y为垂直上下翻转。

4选择pcb元器件
edit-》move-》rotate selection 再选中元器件

5调整PCB板的大小
在PCB页面用Keep-Out Layer画出所需板子的大小形状,注意必须是封闭的形状。(2)选中画出的这些封闭的框框。(一次不能全部选中的话可以按住Shift依次选中线条)(3)Design — Board Shape — Define from selected objects,这样就画好了任意复杂形状的PCB。

6Altium designer 拖动元器件时连导线一起拖动

7连线时如何自动连接剩下的部分
CTRL+鼠标左键

8如何删除连在一起的一整根线
如果要删一整根线可以用ctrl+h 再选中要删的线,delete。不过小心过孔自由焊盘也会删掉。要不想删这些可以在选中后按shift再点选把它们挑出来再删。

9Altium Designer如何批量修改名称,数值,封装
选中元件edit----Find Similar Objects
Edit----Select-----All
双击元器件取消选择

10 mil切换到mm
那么选择 View-Toggle Units

11放置螺丝固定孔
如果螺丝孔不需要镀铜,可以这样操作,输入PP(Place Pad), 鼠标那个位置就会出现一个焊盘,按键盘左上角的Tab键,在弹出的窗口那里选择孔径大小,X,Y尺寸也是孔径尺寸(没有焊环),Plated后面方框里的勾去掉,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机械螺丝定位孔了。
如果你的螺丝孔是需要接地的,那么XY尺寸可以各加大0.4mm,Plated那里打上勾,这样孔内是有沉铜的。
注意孔径不要选择刚好螺丝的直径,尽量将孔径做大0.1mm,否则到时候做出来的孔会塞不进螺丝。(主要看供应商制板偏差以及螺丝孔直径公差)

12敷铜设置

13理图中生成BOM
打开原理图文件,依次点击“Reports”——>“Bill of Materials”

14生成集成库
在工程名上右键选择“Add New to Project -> Schematic Library”在工程文件中添加一个原理图文件库,同样选择“PCB Library”添加一个PCB封装库,添加完成后,点击工具栏的保存按钮保存新添加的元件库。

15推挤布线
按 TAB 键进入属性对话框,在 Current Mode 参数项中选择Push Obstacles 模式

16取消探针
打开 右键cross probe
关闭 clear filter

17板的外形和keep out leyer
Altium Designer16创建PCB板的步骤:先创建板形(PCB板的外缘轮廓线)。根据板形创建和板形完全一样的keepout 层。
创建板形:
先用划线工具line,在第一机械层,按板形要求的尺寸和形状画图形,选中刚刚画好的图形,把选中的对象定义为板框外形,执行命令 Design » Board Shape » Define from selected objects,已经存在的板形会变成由新边界定义的外形。
创建keepout层:
板形定义了电路板的边界而不是元件和走线规则的边界,所以接下来需要定义一个 Keepout。Keepout可以通过板形创建: 1. 选择命令 Design »Board Shape » Create Primitives From Board Shape。 2. 出现 Line / ArcPrimitives From Board Shape 对话框后,设置 Layer 为 Keep-Out Layer,使能 Include Cutouts 选项。 3. 点击 OK 结束命令,完成Keepout 创建。创建的keepout和板形是完全重合的。

18布线最小间距如何设置

19取消探针
右键-过滤器-清除过滤器 就可以了。

20敷铜绿色
最近在做一个小板子,但是覆完铜后也把网络设置为GND,但是板子变绿色了,之前没有碰到过,也查过想过资料说是规则设置有问题,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规则相关问题,最后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法,我把步骤写在下面,

出现的问题如图所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解决方法::

1.在PCB 界面上右键选择优先选项(property )。

2.在打开的对话框左侧选择PCB editor—general。

3.在右侧的对话框中选择polygon rebuild–repour polygons after modification将此项前面的框打上勾就ok了。

4.这样就覆铜后就没有绿色了。

网友:
这个Altium中的基本操作太是时候了,刚好需要

网友:
    Altium 算是蠻好上手的

网友:
    支持一个,看帖回帖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