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P 17.4导入HFSS

楼主(2020-07-20):
请问下大神大师们:
据说SiP 17.4 把导入HFSS接口关闭了,只能通过ODB++ 导入电路板,不能导入芯片上面的焊线了,

1.  这个说法是真的么?

2.  如果是真的,  假如一个SiP设计中不同芯片有不同的焊线高度、线弧等, HFSS里面能够按照不同芯片来设置不同的焊线模式么?

3.   cadence Clarity 3D Solver 与  HFSS 哪个功能更强大、更好用?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highlight=HFSS
这个尼参考一下

网友:
    我装了多个版本的ANSYS,哈哈,低版本生成模型,然后在高版本中仿真,您试下这个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