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初学ANSYS,如何仿真以太网TX,RX两组信号线的setup time 和hold time

楼主(2020-07-20):
    ANSYS如何仿真以太网TX,RX两组信号线的setup time 和hold tim

谢谢!

网友:
    如果是初学仿真的新手不建议学Ansys,功能太强大,而大量的设置又不傻瓜化,推荐学Sigrity或HyperLynx,有基础了以后再学其他软件就容易多了。

网友:
    杜老师的话要听,杜老师的课要上,杜老师的贴要顶

网友:
    同问,我也想知道

网友(2021-01-27):
    怪不得我没学会,杜老师都说不好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