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合格吗?假如不会画这6大常用二级管,

楼主(2020-07-21):
肖特基二极管

肖特基二极管肖特基(Schottky)二极管,又称肖特基势垒二极管(简称 SBD),它属一种低功耗、超高速半导体器件。最显著的特点为反向恢复时间极短(可以小到几纳秒),正向导通压降仅0.4V左右。其多用作高频、低压、大电流整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保护二极管,也有用在微波通信等电路中作整流二极管、小信号检波二极管使用。在通信电源、变频器等中比较常见。

变容二极管

变容二极管又称"可变电抗二极管",是利用pN结反偏时结电容大小随外加电压而变化的特性制成的。反偏电压增大时结电容减小、反之结电容增大,变容二极管的电容量一般较小,其最大值为几十皮法到几百皮法,最大区容与最小电容之比约为5:1。它主要在高频电路中用作自动调谐、调频、调相等。
▲变容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利用pn结反向击穿状态,其电流可在很大范围内变化而电压基本不变的现象,制成的起稳压作用的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

普通二极管

普通二极管二极管是最常用的电子元件之一,它最大的特性就是单向导电,也就是电流只可以从二极管的一个方向流过,二极管的作用有整流电路,检波电路,稳压电路,各种调制电路。
▲普通二极管

隧道二极管

隧道二极管又称为江崎二极管,它是以隧道效应电流为主要电流分量的晶体二极管。其优点是开关特性好,速度快、工作频率高,多应用于某些开关电路或高频振荡等电路中。
▲隧道二极管

发光二极管

发光二极管当电子与空穴复合时能辐射出可见光,因而可以用来制成发光二极管
▲发光二极管

红外接收二极管

红外接收二极管又叫红外光电二极管
▲红外接收二极管

网友A:
    我们常用发光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常用发光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也比较常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常用发光二极管

我们用发光二极管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发光二极管的比较多

是的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