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芯片

楼主(2020-07-21):
AD转换芯片的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呢?Fclk指的是哪个时钟呢?后边的61440代表的是分频系数是什么?

网友A:
    是的,也就是多少个clk周期完成转换。比如CLK为1MHZ,61440us完成一次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也就是多少个clk周期完成转换。比如CLK为1MHZ,61440us完成一次转换

ok,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fclk = Externel osc

    谢谢。

网友:
    你这是哪个型号的ADC?表述方式比较奇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