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重新封装

楼主(2020-07-21):
有个64pin的BGA封装的存储芯片,焊盘掉了大概20个,没办法读取内部数据,也无修复手段。最后想到的是能否对这个芯片重新封装,封装成TSOP的(这个芯片有同型号的TSOP封装),这个事情是否可行?如果可行,有什么可注意事项?

网友A:
应该可以的

网友B:
换一个封装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封装可以的

ok.我去找找,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的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