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无源蜂鸣器电路更稳定?

楼主(2020-07-21):
    1.在老板基础上做的新版今天带电插蜂鸣器的时候,有出现一台Q1  1/3脚短路的,估计是Q管坏了
    有个问题:
    2.我现在如果在R6旁边并一个二极管,像右边5V电路一样是否电路会更稳定?
3.这个电路设计时为什么没有像右边5V那样并二极管
4.断电时蜂鸣器的感应电动势大概是多少,这个能用示波器测量出来吗
    5.如果按照感应电动势24V/2.7K,电流大概10mA不到,为什么Q1 1/3脚会被击穿?
请大神指导

网友:
    1、你的判断是对的,R6应改用反向续流二极管,这样,在CN4上的蜂鸣器在断电的情况下产生的反向电动势不至于击穿Q1; 2、Q1关断时,蜂鸣器的感应电动势与蜂鸣器的电感量及流过蜂鸣器的电流的变化率有关,你可以通过示波器测量看到; 3、根据所提供的电路分析,在断电的情况下,在Q1集电极上的电压为:24V+反向电动势,R6对反向电动势虽有减弱的效果,但R6在瞬间的反向电压依然很大,很容易超出Q1的耐压,以致击穿Q1。而改用二极管后,在Q1关断的情况下,其集电极上的电压大约为:24V+0.3V,使得Q1工作在安全耐压范围内。这就是马达、继电器、蜂鸣器、变压器等电感线圈类元器件在开关时需要并联一个反向续流二极管等电路来保护开关管的原因。

网友:
    前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