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的通信模块问题

楼主(2020-07-21):
现在正在编写485的通信模块,使用的芯片是SP3485,想知道用verilog如何编写串口通信模块,如何用232的串口模块修改成485的通信模块,谢谢

网友A:
应该有232转485通信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232转485通信模块?

但应该也需要控制模块,控制转换吧

网友(2020-12-08):
华为海思新一代PLC-IOT电力载波方案,单点距离2.4公里,欢迎锤电13632813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