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LDO并联问题

楼主(2020-07-21):
两个问题:1.lt1366积分电路输出端1脚电压是怎么确定的,积分不能积到无穷大吧,总得有一个值。2.电阻R5这个值怎么选取?

求大神帮看一下

网友A:
    尼这两个问题,手册上都会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尼这两个问题,手册上都会有说明

    没有,只有单纯的原理图啊

网友:
    两个LDO并联问题。

网友B:
    这里加运放应该是为了负载均衡,上面是固定3.3V输出LDO,下面是可调的,FB参考电压1.21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加运放应该是为了负载均衡,上面是固定3.3V输出LDO,下面是可调的,FB参考电压1.21V。

    你说的这些这个我也知道,FB电压是1.21V,那运放输出端1脚电压到底是多少呢?   很是疑惑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些这个我也知道,FB电压是1.21V,那运放输出端1脚电压到底是多少呢?   很是疑惑

    运放1脚输出也应该是1.21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些这个我也知道,FB电压是1.21V,那运放输出端1脚电压到底是多少呢?   很是疑惑

    运放1脚输出也应该是1.21V.

    能解释一下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是1.2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