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软板layout疑问

楼主(2020-07-21):
    1.我在摆放金手指时有没有什么要求?比如左右的距离?离边的距离?
2.或者我在摆放时按居中布局,那么这个居中怎么布局?有没有像AD那边三个点定位中心点?
    或者有没有要求,请大神们赐教

网友:
    应该有结构图,按照结构图的定位来

网友:
    金手指随便摆会出问题,应跟结构工程师或者硬件工程师沟通

楼主:
    这个没有标准之类的东西么?比如离边:0.1mm,居中摆放什么的?
金手指逻辑上和连接器需要匹配,这个位置由谁来摆放?

楼主:
    沉了么?
有人知道,怎么处理不?

网友:
    1 位置按照结构要求来
2 居中摆放的话可以算下坐标,比如左侧边x轴为0.右侧边为a的话,金手指坐标就是a/2

网友:
    FPC是要焊接到别的板上的,那金手指的间距就是根据板子上设计的间距、大小来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