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的枕头效应的失效改善方案有哪些?

楼主(2020-07-21):
BGA的枕头效应的失效改善方案有哪些?

网友:
    a、调节回流焊温度曲线,最大限度降低DDR元件翘曲的幅度,使锡球始终与焊料接触 b、更改DDR两端钢网开口方案,增加锡量,使焊料始终与锡球接触,焊料的助焊剂能持续作用在锡球上 c、调节回流焊热风速度,减弱风向改变后对DDR元件本体及焊球的影响 d、回流焊施加氮气,降低焊球及焊料的氧化程度 改变DDR周围元件布局,消除改变风向的影响。(该措施对产品影响是巨大的,不到万不得已不可实施。最好在PCB设计时,就增加对BGA周围禁布区的要求,预防BGA枕头效应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