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的问题 电容器不就是两个平行的金属片吗?为什么还有正负极之分,而且不能直...

楼主(2020-07-21):
电容器的问题 电容器不就是两个平行的金属片吗?为什么还有正负极之分,而且不能直接并联到交流电路中?为什么无极性的电容就没有正负极之分而且可以直接并联到交流电源上。

网友:
电容器(简称电容)也是组成电子电路的主要元件。它可以储存电能,具有充电、放电及通交流、隔直流的特性。

网友:
电容器的结构特性与作用: 1.电容器的结构特性 电容器是由两个相互靠近的金属电极板,中间夹一层绝缘介质构成的。在电容器的两个电极加上电压时,电容器就能储存电能。 电容器具有“通交流、隔直流”的特性。直流电的极性和电压大小是固定不变的,不能通过电容器。而交流电的极性和电压的大小是不断变化的,能使电容器不断地充电与放电,形成充、放电电流。

网友:
2.电容器的作用 电容器广泛应用在各种高、低频电路和电源电路中,起退耦(指消除或减轻两个以上电路间在某方面相互影响的方法)、耦合(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路连接起来并使之相互影响的方法)滤波(滤除干扰信号、杂波等)、旁路(与某元器件或某电路相并联,其中某一端接地)、谐振(指与电感并联或串联后,其振荡频率与输入频率相同是产生的现象。例如,调谐选择电台频率)、降压、定时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