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存在极性,有正负引脚区分。图中两个连接方式,都是合理的吗?

楼主(2020-07-21):
电容存在极性,有正负引脚区分。图中两个连接方式,都是合理的吗?图中所示,两种电容加二极管连接交流电源的情况。我的理解:
左图中,整个电路,正电荷顺时钟跑,到达单向导通的二极管受到阻碍,无法到达电容负极。正电荷逆时钟跑,到电容正极,对电容无影响。

右图中,整个电路,正电荷顺时钟跑,到达电容负极,负极不能承受高压,受到影响。正电荷逆时钟跑,到达二极管,到达电容正极,对电容无影响。
所以,问题是,右图中,是否会导致电容失效?

网友A:
只有一个地方会这么接交流信号,那就是音频输入信号和功放输出信号,因为电压低电流小不会导致烧掉。而220交流电直接接极性电容,马上会爆炸。

第二个问题,二极管反向电压是电容电压+电源电压是对的,不过是在一个前提条件下对,那就是电源是交流电源。如果接的电源是直流,反向电压没有这个要求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个地方会这么接交流信号,那就是音频输入信号和功放输出信号,因为电压低电流小不会导致烧掉。而220 ...

嗯嗯。现在我的问题简化为,右边的图,把交流电源换成正极朝向下的直流电源。这个电压会直接加在电容的负极上吗?如果是,那么如果电容负箔耐压低于所加直流电压,是否电容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