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并联电容器的问题

楼主(2020-07-21):
GB 50227-95《并联电容器装置设计规范》3.0.3中提到:“电容器分组应根据加大单组容量,减少组数的原则确定。这与减少组数,增加补偿路数细致补偿原则矛盾。电容器分组投切单组容量究竟应如何选取。 问题补充:高压电容能否多路细致补偿。在每路补偿电容器前串联一定比例的电抗器就可以限制合闸涌流了。

网友:
1、“电容器分组应根据加大单组容量,减少组数的原则确定”是基于第二路电容器组投入时,有追加涌流的关系,你看一下规范附件中应该有涌流的计算公式,组数越多,则追加涌流会一组比一组大,涌流的加大,就象“短路”一样,造成低电压,当低到一定程度,会使有低电压保护的装置动作跳闸,影响正常供电,因而才出现了加大单组容量,减少组数的原则。这种情况一般是指高压电容器,在高压,负荷一般比较平稳,功率因数变化不大。

网友:
2、“减少组数,增加补偿路数”是基于细致补偿,是根据负荷的大小及变化情况,及时增、减电容器数量,只有减少组数,才能作到细致补偿。这种情况一般是指低压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