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连接器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楼主(2020-07-21):
FPC连接器的安装步骤教程:
1、FPC插入程序,连接器安装在电路板上,用拇指或者食指把东西提起来。
2、将FPCl连接器平行着插入连接器中,暴露的导电材料面朝下。
3、向下旋转执行体,直至紧固。 保证插入的FPC连接器不被移动并保持其完全插入。
4、拆卸FPC连接器时,提升执行体,小心撤回FPC连接器。

FPC连接器使用注意事项:
1、关于在FPC连接器的锁盖打开时,在操作打开锁盖的操作力度不要过大,否者一来容易造成锁盖变形以及破损。二来用力过度会导致在锁盖压住连接器进行打开,那么有可能会造成连接器的端子变形或者是折断的问题。
2、由于FPC连接器一般都是由多芯针脚组成,对于在接插连接器上要尽量避免连接器的摇动或者是震晃,否者会造成FPC连接器的接插连接位置偏移没有完全对插上,从而会导致影响连接器的使用。
3、在FPC连接器的使用过程当中,其连接的排线不要随意去乱拔以及乱扯的现象,否者会导致FPC连接器的使用上造成一些数据异常或者是丢失的问题情况。
4、FPC连接器不要倾斜插入,避免连接器的针脚之间接插没有完全到位连接。应当要让FPC连接器的针脚以直角进行缓慢插入。
5、若是FPC连接器的引脚端针直接存在折断或者是弯曲的情况,为了防止安全隐患的问题,不要应用到使用当中,应当马上要选择更换掉,否者会造成连接器的线路之间的传输不良,从而引发一些短路的现象,严重的话有可能会直接烧毁连接器。
6、焊接FPC连接器的时候,其要注意焊盘操作回流焊当中的焊锡不宜添加太多,否者会连接器的端子焊不稳或是造成虚焊的现象。

网友:
    安装步骤,使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