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在CAM350中怎样选点?哪位大神知道

楼主(2020-07-21):
不知道在CAM350中怎样选点?哪位大神知道

网友A:
Tools -> Bed of Nails Editor,这是制作测试架的模块,在这之前先定义好层的属性,用Utilities > Netlist Extract 提取好网络,才能制作测试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s -> Bed of Nails Editor,这是制作测试架的模块,在这之前先定义好层的属性,用Utilities > Netlist E ...

咱俩是兄弟吗?哈哈哈,谢谢兄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