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遇到过altium designer 10假死机的现象?头疼啊

楼主(2020-07-21):
最近在进行手工布线的时候发现AD10卡的要命,有时候布一根线,

    从点击第一下到点第二下中间足足有30秒之久,或是更为严重。

    在进行补泪滴的时候系统运行到80%的时候索性就永久的暂停了,

    只能从任务管理器将其关闭再重新打开,

    不知道各位大侠有遇到这种问题的木有,还请多多指教。。。

(补充一点,之前操作一切正常,最近新建了两个关于覆铜的规则,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原因)

网友:
正常的不用再正常了

网友A:
    电脑配置太低了

网友:
    覆铜后,PCB文件大小到了10M以上,你比较覆铜前后的文件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配置太低了

电脑是买了很久了,可是之前用都好好的啊

网友:
    换个版本吧

网友:
    用09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