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波峰焊造成点拉尖的原因及预防方法

楼主(2020-07-21):
波峰焊点拉尖有时称冰柱,就是波峰焊点顶部拉尖呈冰柱状,小旗状。 下面与大家分享一下波峰焊点拉尖产生原因及预防对策。

1、PCB 预热温度过低,使PCB与元器件温偏低,波峰焊接时元件与PCB 吸热。

预防对策:根据PCB 尺寸、是否多层板、元器件多少、有贴装元器件等设置预热温度。 预热温度在90~130℃,有较多贴装元器 件时预热温度取上限。

2、电磁泵波峰焊机的波峰高度太高或引脚长,使引脚底部不能与波峰接触。因为磁泵波峰焊机是空心波, 空心波的厚度4~5mm 左右。

预防对策:波峰高度一般控制在印制板厚度的2/3 处。插元器件引脚成形要求元件引脚 露出印制板焊接0.8~3mm。

3、助焊剂活性差 预防对策:更换助焊剂。

4、插装元件引线直经与插装孔比例不正,插装孔过大,大焊盘吸热量大容易产生波峰焊点拉尖。

预防对策:插装孔的孔径比引线直经大 0.15~0.4mm(细引取下限,粗引线取 上限)。

网友:
电磁泵波峰焊机的波峰高度太高或引脚长,使引脚底部不能与波峰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