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电源竞争的问题

楼主(2020-07-21):
    前端两路电源输入,要求先上电的一路断掉另外一路,系统无其他电源。
    各位大神是否有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B:
    用继电器设计个互锁回路就行了

楼主:
    感觉自己想太多,弄个单刀双掷的继电器就行了,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继电器设计个互锁回路就行了

    开始也是想弄互锁,后来想想直接一个单刀双掷继电器就解决了。

网友B:
    指定12vb为主回路?
    达不到你提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定12vb为主回路?
    达不到你提的要求

是的,这是个问题,可能得2个继电器

网友C:
    还得考虑电源倒灌,推荐你用双P管控制。控制A通道的P管简称PA,控制B通道的P管简称PB.
    A'B控制PB管G级。AB'控制PB的G级就可以了。当然用来控制继电器也可以是谁先上谁先导通。
    A',B'即对输入取反值,用三极管或MOS管搭一个很容易的。
    应该有类似的集成芯片,你可以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得考虑电源倒灌,推荐你用双P管控制。控制A通道的P管简称PA,控制B通道的P管简称PB.
    A'B控制PB管G级。AB' ...

    没仔细搭电路,用二极管估计还可以简化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