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佬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错?为什么?

楼主(2020-07-21):
哪位大佬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错?为什么?

l1=80;l2=260;l3=300;l4=460;lde=400;
syms x1 x2 x3 x4 l1 l2 l3 l4 lde s;
x1=0:10:360;
x1=x1*pi/180;
eq1=l1*cos(x1)+l2*cos(x2)==180+l3*cos(x3);
eq2=90+l1*sin(x1)+260*sin(x2)==l3*sin(x3);
eq3=lde*cos(x3)+l3*cos(2*pi-x4)==s-180;
eq4=lde*sin(x3)==l3*sin(2*pi-x4)+90;
[x2,x3,x4,s]=solve(x2,x3,x4,s);
错误使用 solve (line 279)
Inconsistent output with 4 variables for input argument with 3 variables.

网友A:
老老实实写循环,每步对一个phi值进行求解
  • clear; clc;
  • syms omega2 omega3
  • L1 = 9; L2 = 25; L3 = 40; L8 = 37.48;
  • omega1 = 0.4*pi;
  • phi1Set = [0:pi/20:2*pi];
  • Omega2 = zeros(size(phi1Set));
  • Omega3 = zeros(size(phi1Set));
  • for ii = 1:1:numel(phi1Set)
  •     phi1 = phi1Set(ii);
  •     phi8 = 0.914*pi;
  •     A = 2*L3*(-L8*sin(phi8)+L1*sin(phi1));
  •     B = 2*L3*(-L8*cos(phi8)+L1*cos(phi1));
  •     C = -L1^2-L3^2-L8^2+L2^2+2*L1*L8*cos(phi1)*cos(phi8)+2*L1*L8*sin(phi1)*sin(phi8);
  •     D = 2*L2*(-L8*sin(phi8)+L1*sin(phi1));
  •     E = 2*L2*(-L8*cos(phi8)+L1*cos(phi1));
  •     F = L1^2+L2^2+L8^2-L3^2-2*L1*L8*cos(phi1)*cos(phi8)-2*L1*L8*sin(phi1)*sin(phi8);
  •     phi2 = 2*atan((D+sqrt(D.^2+E.^2-F.^2))./(E-F));
  •     phi3 = 2*atan((A+sqrt(A.^2+B.^2-C.^2))./(B-C));
  •     x = [-L2*sin(phi2),L3*sin(phi3);L2*cos(phi2),-L3*cos(phi3)];
  •     y = omega1*[L1*sin(phi1),-L1*cos(phi1)];
  •     omega = y/x;
  •     eq1 = -L2*omega2*sin(phi2)+L3*omega3*sin(phi3)-L1*omega1*sin(phi1);
  •     eq2 = L2*omega2*cos(phi2)-L3*omega3*cos(phi3)+L1*omega1*cos(phi1);
  • sol  =  vpasolve([eq1,eq2],[omega2,omega3],[0,2*pi]);
  •     Omega2(ii)  =  double( sol.omega2 );
  •     Omega3(ii)  =  double( sol.omega3 );
  • end
  • plot(phi1Set,Omega2,'r-',phi1Set,Omega3,'b-','LineWidth',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老实实写循环,每步对一个phi值进行求解

  • clear; clc;

  •  谢谢指导,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