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线走走蛇形是什么原因为什么那样走线

楼主(2020-07-21):
    今天看了一个ADI本振芯片的评估板,有一个疑问请教下大家,图中时钟输入本可以走弧线直接拉过去,为什么官方评估板走的蛇形,为什么这样走有什么讲究,请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
    目的是等时
    保证同时到达

网友A:
    这个REFIN是不是可以差分输入的?如果是的话,那就是和REFINA的输入线路做等长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REFIN是不是可以差分输入的?如果是的话,那就是和REFINA的输入线路做等长处理。

    是的,可以查分输入,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现在又有一个疑问这是差分输入(右上是查分输入另一端),通常情况下查分线是要等间距还要阻抗匹配,从图中看两根线并没有做等距处理,而且这两个根线器件还还有其他器件,这样的设计会有问题吗?

    THL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又有一个疑问这是差分输入(右上是查分输入另一端),通常情况下查分线是要等间距还要阻抗匹配,从图中 ...

    这个样的走线设计很明显就是只要保证差分输入的时候,A和B两给输入信号之间的相位差很小就可以了。至于走线的阻抗保持恒定就行了,不一定必须要某个值。

网友:
    看评估板,只是做等长即可,应该要求的传输速率不高,相位和延时应该影响不大,所以不用等距,即可以不考虑阻抗匹配的问题

网友:
    保证差分等长。差分阻抗应该是100ohm,没有耦合的两个50ohm单端得到100ohm差分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