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移动器件时怎样捕捉器件边框

楼主(2020-07-21):
    求助pads移动器件时怎样捕捉器件边框

网友:
    为啥要捕捉边框呀,不都捕捉中心吗

网友(2020-08-22):
    元件摆放完成后对齐一下,元件就都在一条直线上了。元件的原点注意放置在元件中央。0 U' }# _2 y5 Y
    还有一个方法是设置栅格大小,移动元件按照栅格移动,放置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