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H零件和AI零件跳线过波峰焊出现半焊,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7-21):
请问RH零件和AI零件跳线过波峰焊出现半焊,是什么问题?打件角度过紧为主要因素吗?还是波峰焊没有调整到最佳呢?到底是什么造成的?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 A1 A0 X/ [

网友:
手插时将AI卧插元件拐脚角度人为扳大些,确认下波峰焊接情况就知道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