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那个对不对?

楼主(2020-07-21):
    5折交叉验证算法如何对64组训练样本均分,

64/5=12.8    我在网上看到一种分法是12 12 12 12 16,请教大神,不知道那个对不对?感谢!

网友:
    w<-read.csv("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mg.csv",header=T)
    #样本的个数为1385,5折交叉验证
    n=1385
zz1=1:n
    zz2=rep(1:5,ceiling(1385/5))[1:n]
    set.seed(100)
zz2=sample(zz2,n) #有放回抽样
    NMSE=rep(0,5)
NMSE0=NMSE
for(i in 1:5){
=zz1[zz2==i]
      a<-lm(y~.,w[-m,]) #线性回归模型
0<-predict(a,w[-m,]) #对训练集集预测
      y1=predict(a,w[m,])  #对测试集预测
MSE0[i]=mean((w$y[-m]-y0)^2)/mean((w$y[-m]-mean(w$y[-m]))^2)
MSE[i]=mean((w$y[m]-y1)^2)/mean((w$y[m]-mean(w$y[m]))^2)
}
NMSE0=mean(NMSE0) #训练集的标准化均方误差
NMSE=mean(NMSE)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