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 电路上有2组充电MOSFET串联

楼主(2020-07-21):
    Hi 各位请教一下 为什么有些锂电池(特别是电芯串数比较多15S) 控制MOSFET的电路有加2组串联充电MOSFET

安规上哪一项测试要求?

谢谢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充放电管理吧,只有一个MOSFET由于体二极管的存在,只能关断一个方向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