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adence Clarity 3D Solver 与 HFSS

楼主(2020-07-21):
请问一下各位大神们,有人用过这2款软件么?
哪个性能更好,使用更方便?
鄙人一直用的是cadence PCB/APD/SIP 画画图纸,未搞过仿真。

网友:
3D仿真HFSS更好,好像你要仿多层PCB, 最好用2.5D的仿真器,效率更高

网友A:
    要看你要仿什么东西,Clarity和HFSS都是3D仿真软件,相对来说HFSS各方面都比较成熟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要仿什么东西,Clarity和HFSS都是3D仿真软件,相对来说HFSS各方面都比较成熟一点。

SiP  多个芯片封装的s 参数。

某些人说Cadence 好。  另外一些人说HFSS更好, Clarity精度不行,没什么人用。    我也不知道哪个更适合。

网友:
    如果是Cadence,那就推荐一脉相承的Sigrity,内含3D-EM全波仿真器。

网友(2021-02-07):
    要是芯片工作频率高,还是hfss,这个是频域仿真的黄金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