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电路问题,请大神指点

楼主(2020-07-22):
这是从网上和论坛找的继电器模块的电路图,想请大家帮忙看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左边低电平导通,右边高电平导通,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还有就是上面的电阻用多大的合适,麻烦大家了。

网友A:
图中左右两种方案原理上差不多,但是用的比较多的右边这种,继电器,蜂鸣器,LED.都可以用这种方案去控制。在方案中三极管的作用主要有两处。一是、控制三极管的导通或者不导通从而控制继电器工作。三极管的导通与不导通取决于三极管的基极电压。R29和R1电阻的作用就是使电压控制在三极管基极工作电压范围内,跟LED加个串联一个电阻是一样的原理。电阻阻值的大小如果不管其原理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参考前辈们的设计。二是,三极管其中的一个作用就是放大作用。芯片IO口的驱动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如果直接使用IO口驱动比较大功率一点的继电器、蜂鸣器,一种可能就是驱动不起来。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容易烧坏主芯片的IO口。所以一般会通过间接的方式去驱动大功率的元件。而且有放大驱动能力的作用。
想要学习原理图的相关知识,建议收集一些开发板的配套原理图来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左右两种方案原理上差不多,但是用的比较多的右边这种,继电器,蜂鸣器,LED.都可以用这种方案去控制。 ...

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左右两种方案原理上差不多,但是用的比较多的右边这种,继电器,蜂鸣器,LED.都可以用这种方案去控制。 ...

很详细呀,三极管说的很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左右两种方案原理上差不多,但是用的比较多的右边这种,继电器,蜂鸣器,LED.都可以用这种方案去控制。 ...

三极管我们经常用,讲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左右两种方案原理上差不多,但是用的比较多的右边这种,继电器,蜂鸣器,LED.都可以用这种方案去控制。 ...

是的
    IO口的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左右两种方案原理上差不多,但是用的比较多的右边这种,继电器,蜂鸣器,LED.都可以用这种方案去控制。在方案中三极管的作用主要有两处。一是、控制三极管的导通或者不导通从而控制继电器工作。三极管的导通与不导通取决于三极管的基极电压。R29和R1电阻的作用就是使电压控制在三极管基极工作电压范围内,跟LED加个串联一个电阻是一样的原理。电阻阻值的大小如果不管其原理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参考前辈们的设计。二是,三极管其中的一个作用就是放大作用。芯片IO口的驱动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如果直接使用IO口驱动比较大功率一点的继电器、蜂鸣器,一种可能就是驱动不起来。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容易烧坏主芯片的IO口。所以一般会通过间接的方式去驱动大功率的元件。而且有放大驱动能力的作用。
    想要学习原理图的相关知识,建议收集一些开发板的配套原理图来做参考。

    厉害,说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