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是电子产品中使用最多的电子元件

楼主(2020-07-22):
概述:

  电阻是电子产品中使用最多的电子元件,约占总数的35%,而有些产品如彩电则占50%因此电阻的质量对产品有重要影响。常用电阻有碳膜电阻,金属膜电阻,金属氧化膜电阻,实心电阻和绕线电阻。

  技术参数:

  1 电阻和阻值:导电材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电流流过的物理性能。 在保证测试灵敏度的情况下,应注意测试电压应的低,时间尽量短,避免电 阻发热引起误差。并使测量功率小于额定功率的10%。

  2 标称电阻及允差:即实际值与标称值之间的差别。

  3 额定功率:在正常大气压力(650-800mmhg)和额定温度下, 长期连续工作并能满足性能要求所允许的功率。

  4 额定电压:由阻值和功率换算的电压,考虑到电击穿,上升到一定值后,受工作电压的限制。

  5 工作电压:由于尺寸结构的限制所允许的连续工作电压。

  6 温度系数:在某一规定的环境温度范围内,温度改变1度电阻的变化量。

  7 绝缘电阻:在正常大气压力下,电阻引线与电阻壳体之间的绝缘电阻。

  8 噪声:产生于电阻器中的一种不规则的电压起伏,包括热噪声和电流噪声两部分,热噪声是由于导体内部不规则的电子自由运动,使导体任意两点的电压不规则变化。在非线绕电阻中, 还有电流噪声,由于电流噪声和电阻两端的工作电压成正比,所以可衡量电流噪声的指标uv/v。 :输配电设备网

  9 稳定性:在指定的时间内,受到环境,负荷等因素的影响,保持其初始阻值的能力。

  10 电阻的负载特性:允许功率与环境温度的关系,当环境温度等于环境温度时,功率将降为零。

网友:
在保证测试灵敏度的情况下,应注意测试电压应的低,时间尽量短,避免电 阻发热引起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