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功放

楼主(2020-07-22):
我最近在做一个音频功放。测试时前端平衡输入信号并上75欧电阻,后端输出幅值减半。前端并上30欧幅值相对75欧时再次减半。请教一下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功放模块可以满足前端带载但输出保持不变或者变化在1.5dB的范围内? 求教大神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减小前端的输出阻抗
或者后端功放加增益控制(不好弄)

网友:
    前端输入没整过这么低阻抗的,都是600欧以上。75欧在射频同轴电缆就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