挠性电阻器提供流量测量方法

楼主(2020-07-22):
薄膜电阻器的阻值是根据挠度的变化而变化的,跟电位计相比,它的组件大大减少,并且还具有其他优点。通过和Flexpoint Sensor Systems公司合作,Precision Pumping Systems公司找到一种挠性传感技术,这种技术可用于流量计,能在不产生显著压降的情况下直接推算并读出流速。这种技术不使用旋转元件并降低了成本,而旋转元件易出故障。

  Flexpoint Sensor Systems公司的弯曲传感器是一种单层挠性材料,这种材料能根据挠度改变电阻,因此它能够准确测量各个方向的运动或流动。把这种材料涂在底基就成了传感器,这种材料应用于崎岖、角形或曲面表面。

  设计用于水流测量的插入式仪表需要考虑的因素有:灵敏度、波动性/振动性和耐用性。而这种传感器的灵敏度不是问题,只要传感器弯曲一点就会有感应,它的灵敏度极其高。在气流中的实验表明这种传感器在加热、空调和通风领域有潜在应用价值—这些应用对作用于移动结构产生的力要小得多。

  水流测量中的问题是流动引起的振动。“如果你把这些传感器放进8英寸直径流速很快的水管中,产生的问题是振动。”Flexpoint Sensor Systems公司工程部主管David Beck称。传感器的反应是如此的快速和灵敏,以至于可以发现这些振动。为了平滑这些运动,在设计上在传感器的周围增加了机械结构。

  至于耐用性,弯曲传感器进行了上百万次的生命周期测试,传感器每秒在一根长25英寸的半径杆弯曲2次。实际上,该传感器被测试了3500万次没有出现故障,传感器的材料特性可让它应用于大多数恶劣环境。

网友:
传感器的反应是如此的快速和灵敏,以至于可以发现这些振动。为了平滑这些运动,在设计上在传感器的周围增加了机械结构。